楼主(2016-08-21):
      我这里做一台设备,要用8个步进电机,控制器用的三菱FX3U的,以前习惯加定位模块,但是现在这样的话要加5个定位模块,高速计数点数也不够,所以打算用两个3UPLC做N:N通讯,这样再加两个定位模块就OK了。问题是看了三菱PLCN:N通讯手册,他们之间只有10组16位,5组32位数据寄存器交换数据,那我在实际应用中要在触摸屏上给那三个步进马达设置速度参数,还要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内容,10个数据寄存器肯定不够用咯,工控老鸟们,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A:
8个轴的话,是我的话,绝对不用FX。欧姆龙CP1H四轴定位,用两个就好了。松下6轴定位,另加一个两轴的就好了。多方便!
价格也比丙个3U加定位模块的便宜多了!
呵呵,一个,这台设备要用上百个输入点,五十多个输出点,用两个CP1H也要加输入输出扩展,编程这块欧姆龙我没有三菱用得熟练,没用欧姆龙搞过大工程,怕搞不出来。还有一个,这机器我这里是美资工厂做来自己用的,对这设备的成本看得不是很重,整台设备成本预计要五六十万,我这些控制器加模块占到的成本二十几分之一,小意思啦。稳定,效率足够高,故障率低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做过一屏多机的案子,是触摸屏做主站 ,两个PLC做从站,设定好站号,在触摸屏上相应操作设置比较方便,直接写1#, 2#就可以读写PLC的软元件

网友C:
可以分时传送来刷新数据,3U的可以带4轴,不过Y3的频率较低只有8KHZ左右,带步进还可以吧!

网友D:
用Q172N一块PLC直接可以带8轴。

就是用FX3U的,不需要带模块了吧,一个PLC不是可以带4轴吗,2个PLC刚好8轴。

网友E:
既然不在乎成本,为啥不上Q?机会难得。

网友F:
可以用时间控制移位,数据分成两批传送就可以。例如M0 On时,BMOV D0 D100 K10   M1  On时 BMOVD10 D100 K10(D100是公共地址)
QQ:569456723

网友G:
直接用Q啊,所有问题都没了

网友H:
用Q 系列不接搞定了吗?

网友I:
没有想过1:1 加两个1PG 这样不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