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1):
汇川PLC(晶体管输出) 控制汇川伺服驱动器 (IS620P)  用位置控制模式来控制伺服, CN1控制线 接线如下 PULLHI 和伺服内部+24V短接,(即针脚17脚和35脚短接) com- (即14针脚))和直流电源0V接,这个 pulse+ pulse-  sign+ sign- 怎么接线?(三菱的我知道 都是NP  PP 对应接Y 输出,汇川的+  —怎么接?不能两个都接Y 输出吧!尝试过pulse+接Y输出 pulse- 接对应COM口,可是伺服电机不动作的)之前用三菱的都是 NP  和 PP 一个的 ,现在还分 +  -   怎么搞?来个真正用过汇川PLC的大神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pulse+  sign+接24V电源,pulse-的接Y输出
永无止境 !@#$%^&*

网友B:
国产的伺服一般来讲还是毕竟方便,调节也没有国外的麻烦。
就这个图而言,个人觉得35脚接24V+,43脚接脉冲Y输出端,另外PLC的输出端的COM口要接24V-,
其它报警输出端也要做好,否则就算有刹车,报警也会向下掉的(针对垂直运动模组),仅供参考!
我按照说明书在接线,可是伺服电机还是不动作,是不是程序不对。新手求指教!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lse+  sign+接24V电源,pulse-的接Y输出

我是内部+24V 和pullhi 短接,接线按照说明书上短接,如图片上接线,可是伺服电机不动作,脉冲输出Y1没有!是程序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内部+24V 和pullhi 短接,接线按照说明书上短接,如图片上接线,可是伺服电机不动作,脉冲输出Y1没有!是程序不对吗?

监控看一下,是没有发脉冲还是发了脉冲伺服驱动器没有变化。
如果没有发脉冲,那检查一下程序,如果脉冲发了,请检查一下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