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变换出现问题?求教

楼主(2016-08-21):
现用并行分支编程,汇合有等待步,变换提示错误,后面的没有,什么原因,求教,谢谢!

网友A:
汇总后没有执行任何步骤就又分支了,这样是不行的,你可以汇总后加一步操作在分支就可以了
嗯,加了一步之后就好了,谢谢,当时一时半会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