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和称重仪表通讯!这个有做过的?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6-08-21):
[attachment=151210]
这是仪表的说明书,看地址只有一个读取仪表的显示值,但是怎么通过PLC来校准或者去皮呢?
没看懂啊

爱家爱china

楼主:
[attachment=151211] [attachment=151212]

爱家爱china

楼主:
串口调试软件 发送没有回应

爱家爱china

楼主:
继续求解答

网友A:
接线对不?仪表有要求起始符跟结束符不

QQ:346994482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对不?仪表有要求起始符跟结束符不
没有,就是上面的说明书

s7-200smart和称重仪表通讯!这个有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