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查找原点

楼主(2016-08-21):
原点搜索时有接近信号电机就反转。为什么这样?

网友A:
转程序上来看看

楼主:
手机不好传,如设只用原点信号回原点,on时就反转

楼主:
只使用0通道,为什么1.01不能用作0通道的限位。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沒程序沒有辦法

网友C:
限位不能自己定义的,要看手册上的。
永无止境 !@#$%^&*

网友C:
A540.08,A540.09为0脉冲限位,0.0为原点输入信号,0.01为原点接近输入信号。1.01为脉冲2原点接近输入信号。0.00~0.03,1.00~1.03应该不能作为限位。
永无止境 !@#$%^&*

楼主:
试了几天了都一样。所有输入点,参数都改过。还—样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7263.html
看一下我以前写的。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