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FX3U控制一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6-08-21):
请问各位高手:我想用一台FX3U的PLC控制一台步进电机,行走轨迹,如图所示。这样的行走轨迹,用那种控制方式更好,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用绝对定位指令DRVA,怎么控制?

网友A:
看看定位控制手册,你就明白了,论坛有下的
小侯

网友B:
絕對定位與相對定位
差別是起始原點在哪
絕對定位是以0為原點下去定位
相對定位是以啟動點位置下去定位
你現在處於位置100處
絕對定位200,你會移動到位置200處
相對定位200,你會移動到位置300處

网友C:
不论那种定位,都要回原点清除累计误差。

网友D:
使用表格定位最为简单。指令TBL,表格可以设定100次。
wsb

网友E:
请学习<FX3u定位控制篇>,有详细的说明及例子,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