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让电机10个小时后自动运转,然后运转30分钟后自动停止

楼主(2016-08-22):
三菱PLC怎么让电机10个小时后自动运转,然后运转30分钟后自动停止!!求高手给梯形图
新手

网友A:
这么简单都不会吗。。。
我没有PLC基础,如果只是延迟一两个小时还行,10个小时我就不会了
永无止境 !@#$%^&*

网友A:
用1S脉冲加计数,简易明了
能给个梯形图吗!
永无止境 !@#$%^&*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zhaoheshuai

网友B:
加计数器 简单明了。

网友C:
用PLC时钟啊! 什么时候启动停止都可以

网友A:
谢谢,非常感谢!
永无止境 !@#$%^&*

网友A:
M8013为1S脉冲。
永无止境 !@#$%^&*

网友A:
程序不是很完善,你自己再改改。
下载积分:+1(不懂来学习) 真诚感谢!
永无止境 !@#$%^&*

网友D:
10小时后开,半小时后停,循环。

网友D:
第一行Y0是常闭

网友D:
太马虎了,改过的
下载积分:+1(不懂来学习) 真诚感谢!

网友E:
先做一个1小时的定时器,再做一个计数器数值定10,用前面做的定时器信号导通计数器,之后再做电机启动程序,如果需要循环就用电机的plc输出点断定时器,如果不需要循环就用电机置位一个m断定时器,启动时对这个m复位就行啦

网友F:
1个小时会,10个小时不会
  • 下载积分:+1(不懂来学习) 真诚感谢!现在会了

网友G:
    10小时36000秒,一个字的存储单元够了
  • 下载积分:+1(不懂来学习) 真诚感谢!

网友H:
    你是在哪个地方
  • 下载积分:+1(不懂来学习) 河南

网友I:
    10楼的,c0得电后又马上给RST了,C1只记了一次数就没记数了,你要驱动个M来自锁,才能让C1继续记数

网友D:
    15楼的,试过后,再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