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2):
[upload=1]   fx3u的PLC上原来有装一个fx3u-485BD,原来是用来做变频器通讯的,现在不用了,拆了,现在换422BD后,422不能正常通讯了,查过很多资料,版主曾经发过一贴,跟我的一样,但是具体怎么做我没有弄明白,我都未能解决,公司的工程师辞职,我只是入门级,没能领悟。求师傅们帮忙!!!师傅要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的话帮一下小弟!留下邮箱!我发程序给您看,酬谢!
yunpan.cn/cMdUvWPQrbMEt (提取码:eb73)

网友A:
用485通讯就好了,为什么又改用442通讯呢,改442通讯,PLC参数里面的设置要进行修改的,我看了一下,3U的PLC参数设置 里面没有442通讯的设置,只有485通讯,和232通讯

网友B:
485和422的本质却别在于接线,422接4根线才行,485只要接两根,其他不同变,你看看的被控端能不能接4根线!
QQ:569456723

网友C:
把以前FXU-485BD设置的参数删除掉。

楼主:
嗯嗯,管理员你好,我不知道那些是485BD的设置,D8120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吗

网友D:
因为通讯口已被占用了,之前是用485跟变频器通讯,PLC程序里面已占用了那通讯口,程序没删除那通讯部分,422就不能用。

网友E:
打开PLC参数,点击‘PLC系统设置(2)’,选中CH1,把‘进行通信设置’前面的‘√’去掉,把参数写入PLC,关电重启。操作前最好备份程序。

网友F:
3U自带的通讯口就是422,你再扩422是不行的。只能再扩232或485

网友G:
用作通信后d8120里面的数值变了,清零即可,记得清完重新上电

网友G:
可以扩啊,我经常扩
引用 网友F:
3U自带的通讯口就是422,你再扩422是不行的。只能再扩232或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