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蓝屏

楼主(2016-08-22):
手头有一个三菱GOT1050的触摸屏,上电蓝屏,是主板故障,液晶没问题,哪位同行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A:
换主板吧,我公司有个经常白屏,换主板都不如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吧,我公司有个经常白屏,换主板都不如买个新的
确实是主板有问题,就是想维修好它,有修过这种的吗?

网友B:
我修过白屏的

网友C:
直接送三菱厂家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