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 程序分段及命名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22):
程序分段怎么是红色?打开旧程序分段字体是黑色。 [attachment=151240] [attachment=151241] [attachment=151242] [attachment=151243] [attachment=151244]

楼主:
[attachment=151245] 问题解决,之前使用FX3U勾选了使用标签,后CPU改为Q02U忘记把标签选项去掉了,就是这效果,大家遇见过吗?

网友A:
程序需要编辑OK后才会显示黑色字体,红色为没有编辑或编辑不成功

网友B(2021-08-28):
程序分段命名可以用中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