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模块定位问题,希望能指点下!

楼主(2016-08-22):
1PG定位模块在使用时,写程序的时候,走完一定的脉冲数后是用定位标志来表示结束好还是用比较指令来表示结束好?
它们做起来有没有什么优缺点,或者说哪个定位更精确点,各自有什么弊端,希望能指点下,谢谢!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A:
當然就編寫方便上 用定位標誌來就好,用比對位置編寫較麻煩,1PG本身沒有回饋訊號,所以準確性來說都一樣
下载积分:+1(srgkong) 真诚感谢!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B:
用标志位好,用脉冲比较会有误差,特别是你需要在经过多少脉冲后有输出控制信号的好,信号有误差
下载积分:+1(srgkong)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标志位比较好,脉冲比较也行看定位要求精度。
w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