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方式

楼主(2016-08-22):
欧姆龙pLC定时器和计数器都有用两种方式表示,BCD和Bin,搞不懂干嘛要两种方式,能举个例子么?

网友A:
这种问题你百度更快

楼主:
百度也没有

网友B:
假设你使用BCD的,最大数值为#9999,而你使用BIN的可以&65535.即#FFFF.假设你定时器是0.1S的,那一个范围最大是999.9秒,一个是6553.5秒。

网友C:
因为很久很久以前,用户需要外接一个8421计数器来设定定时时间,这样显然BCD码要方便一些。
后来大家用触摸屏了,BCD码反而没有BIN方便,但是那么多早期程序怎么办呢?
所以欧姆龙在新机种里面采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BCD,BIN都可以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使用。
Good Luck~
下载积分:+5(leslie1994)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lvpretend) 感谢分享!

网友D:
原来如此啊

楼主:
大师就是大师!感谢

网友B:
顶4楼大神!一句很久很久以前、我脑海一下浮现一张白发苍苍、两鬓如霜的老工控人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