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除GOT中的画面

楼主(2016-08-22):
在连接GOT的情况下,已经删除了不需要的画面,但是下次再读取画面的时候,之前删除的画面又出现了。请教怎么删除GOT中的画面?

网友A:
先下载个控程序,然后再下载你想下载的程序。

楼主:
怎么删除GOT中的画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