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指示灯的几个功能

楼主(2016-08-22):
关于指示灯的几个功能还不是很清楚,请教以下三个选项,分别怎么使用:
按键触摸状态,位的ON/OFF,字的范围。

网友A:
按键触摸应该就是所谓的复位式的开关,位的ON/OFF应该就是切换开关的意思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B:
按键触摸比如是复位式的开关,触摸ON/OFF就是切换开关的意思

楼主:
位的ON/OFF呢?

网友C:
这种问题就不要问了,自己花几分钟就能解决的。做三个不同按钮类型按钮模拟一下就好。不动手动脑,只能说明你不适合做工控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