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帮菜鸟解决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6-08-23):
三菱触摸屏 gs2110 可以和台达PLC连接吗 为什么新建页面上选择控制器的时候没有选项

网友A:
软件版本升级一下看看应该可以找到

楼主:
唉 找到了 不能 gs2110有没有modbus通讯

网友B:
GS有支援MODBUS,但只有RTU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C:
台达plc配gs屏屈了,配维纶屏就可以了。少花1000块。
ws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达plc配gs屏屈了,配维纶屏就可以了。少花1000块。
[/quot
我也觉得!

网友E:
跟着大神们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