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图片怎么插入的,我写的程序和数据帧都在附件里面,顺便问下为什么我点击插入图片是弹出一个小页面让我输入地址的啊?

楼主:
看到了······原来还是要上传才行

网友A:
这个是我用过的仪表样例,三菱的,和台达差不多指令,你参考下吧
或者你的例子有数据帧同步给我参考下么,没看到数据帧的话感觉还是不清楚
附件: 测微计 三菱FX串口例子.pdf (54 K) 下载次数:47

网友B:
没有设置站号吧!

网友B:
MOV K2 D1121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用过的仪表样例,三菱的,和台达差不多指令,你参考下吧

我是个新手,我的还没编好呢,正努力呢,我照着这个例子编的,能和仪表通讯都没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了点问题,就是M1123造成的,照这个编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