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原点的迷茫,请指点!

楼主(2016-08-23):
有个模组使用定位模块控制,垂直运动,如果让它向下走一定脉冲数后,我让它再回到刚才的位置,可以用回原点定位指令。
我想问下,如果我让刚所走的脉冲数变成负值,应该也可以回到刚才的位置。
这2种方法有什么区别,是不是用回原点触发更准确点。还是都一样!
想到了所以就问问。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A:
回原点指令是回到原点传感器位置,相当于初始校准,平时只要往反方向走相同脉冲回到零位置就好
下载积分:+1(srgkong)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原点指令是回到原点传感器位置,相当于初始校准,平时只要往反方向走相同脉冲回到零位置就好
如果每次都用回原点指令的回原点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妥之处呢?有没有更精确点的说法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B:
每次都用回原点指令的回原点的话速度会慢一点,但是每次都能校准零点。
一般只要往反方向走相同脉冲回到零位置就好。
下载积分:+2(srgkong) 真诚感谢!

网友A:
3楼正解,回原点指令会慢点,如果有生产效率要求的话用后者,或者每次开机时可以回原点校准一次,校准完用反方向脉冲走即可
下载积分:+1(srgkong) 真诚感谢!

网友C:
直线运动可以.

网友D:
在初始化完成回零点后,可以用绝对定位模式,能快速回到零点。

网友E:
3楼是对的,对于一个机器,我觉得一定的时间应该做一次回原点,防止误差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