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选择应用

楼主(2016-08-23):
用什么型号的仪表可以同时显示电机电流及电机运行频率,输入信号为0-20mA和0-10V

网友A:
我知道变频器可以,仪表未接触过!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B:
双路数显仪表.

网友C:
电参数测量仪

网友D:
双路输入的的仪表,就满足你的要求了,选型注意点选择电流输入或者万能输入,就OK了!

网友E:
有一种无纸记录仪可以,最多可以32路,64路信号输入。
可以选择温度,电流,电压,频率,4-20ma,0-5v等各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