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大神请进帮帮忙!!

楼主(2016-08-23):
怎么把PLC里面的数据送到外面设备上??

网友A:
外部设备是什么设备,要送什么数据呢?都不清楚。
如果不是开关量的话,考虑用485通讯吧。

楼主:
就是一个显示器 显示9组数据,前后都能看到

网友A:
那就用触摸屏就可以了,触摸屏上的通讯线与PLC连接后,触摸屏可以读取PLC里面的数据

楼主:
不是用的触摸屏 就是一个电子显示屏,塑料那种,有九组显示,PLC直接发送给它,它接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