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 模块中的内部继电器、数据寄存器怎么使用?报警代码如何使用?

楼主(2016-08-23):
QD75 模块中的内部继电器、数据寄存器怎么使用?
内部继电器手册上有
M0~M50;
D0~D77 ;
假若模块插槽是H4,如何使用上面的内部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M40~M90吗?
警告代码如何使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是读取后面的缓冲区内的数据吗?
那么,假如说定位时有左右极限检测传感器数字信号给PLC,PLC检测到超限,会报警,是控制数字量输出到诸如灯蜂鸣器等。
此时的警告有什么用,警告代码是从其对应的缓冲区读出来的吗?然后PLC判定?
初学的烦恼,请多多指教~
子非鱼

网友A:
有个监控窗口,或者在程序里读取报警代码,然后再根据错误代码解除故障

楼主:
能否举例说明下?
程序里读?从哪里读?是哪个缓冲区还是???某个寄存器?
子非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