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对于别人程序,有时很难看懂,怎么部分处理啊

网友A:
引用楼主lu08171537于2016-08-23 16:15发表的 关于PLC程序调试问题(一个大型程序很难调试,可以注解调试不) :
对于别人程序,有时很难看懂,怎么部分处理啊

论坛讨论这个问题多次了,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是个难啃的骨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能联系上设计者,能有他的电话支持,基本就成功一半了。
如果完全要自己处理,工艺流程和硬件搞清楚是基础,慢慢磨吧,我反正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

网友B:
如果你只想修改一部分,那就把与那部分相关的程序研究清楚,做好备份,改得不对还可以再恢复。

网友C:
看一个别人的程序,看了一个多月,才理解百分之80!看别人程序,先要理解别人的思路才行!
  • 下载积分:+1(lu08171537) 真诚感谢!

网友D:
    谁写的程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所写的对象工艺清楚不,如果不知道所写的对象的话,那就是真的难了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E:
    引用楼主lu08171537于2016-08-23 16:15发表的 关于PLC程序调试问题(一个大型程序很难调试,可以注解调试不) :
    对于别人程序,有时很难看懂,怎么部分处理啊

    1.先了解流程。
    2.能不動儘量不動,利用對方接點訊號另外控制。
    3.備份。
    4.能力夠----重寫。

网友F:
    如果机器与程序都在你手里;还很难看懂.
    那么你就要努力学习了!
    有工艺流程,有机器就好了

网友G:
    要先明白整个的工艺流程,然后再看相对简单点

网友H:
    用别人的程序尽量按着原程序的习惯和思路去更改和,除非你很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