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412-5H PN/DP 报错

楼主(2016-08-23):
为什么我硬件组态时没报错,然后将组态下载到PLC里面,PLC从STOP变为RUN的时候会报错(REDF指示灯一直亮)。还有就是我断电重启时,PLC一直处于stop状态,请问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硬件组态和实际不一致。可以在线查看故障记录,对应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