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一项目组态了2台CPU315-2DP和一个屏,其中一台PLC为主站,其它为从站。想用PC Adapter USB 电缆通过DP 接头实现在PROFIBUS整个网络上下载和监控程序(包括主站和从站),但试了好多次都连接不成功,PC/PG接口的节点选为PC Adapter Auto 和PC Adapter Profibus都连接不上。不知是何原因?想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USB适配器不支持DP,好像通讯速率最高只支持到1.5M,而且,如果不是A2的版本,还需要从PLC侧接口取电才能工作。

网友B:
用PC Adapter USB单独下PLC成功过
要在设备管理器那里设置PC/PG接口,波特率要手动设置的

楼主:
说说你们都是怎样监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说你们都是怎样监控的?

我现在都用以太网,再也不用什么COM口USB口了。

网友D:
我们现在用一个cpu,然后选153的通讯模板来搞,感觉这样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都用以太网,再也不用什么COM口USB口了。

CPU315-2DP 没有以太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在用一个cpu,然后选153的通讯模板来搞,感觉这样挺好用的。

网友E(2016-11-02):
PC/PG接口的节点选为PC Adapter( Profibus),注意你配置的站点号。

网友F(2017-01-12):
重新安装驱动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