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求助大神帮忙!

楼主(2016-08-23):
在一密闭铁制容器内,装有非水液体,用什么方法来检测液面的高度最简单便宜?
(铁制容器的壁厚约3mm左右。如果需要在容器内放置漂浮物也可以,但不能与外界有连接装置,只能是无线检测或感应等)谢谢!

网友A:
能称重比较简单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真诚感谢!

楼主:
是,但称重不方便,成本高

网友B:
加液位计

网友C:
超声波的传感器 欧姆龙也有固定在管外的应该是电磁感应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