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4):
三菱FX3U的422口用来和威纶MT6100的触摸屏485通讯,如何用电脑监控查看PLC的程序和内部寄存器?需要安装BD扩展接口板吗?

网友A:
如果偶尔查看一下的话,就用触摸屏的穿透功能吧;要修改PLC程序等比较频繁的操作,最好还是安装一个BD板,485、422、232-BD都可以。

网友B:
422BD板插上就可用,省事

网友C:
加个BD板比较方便,维纶屏的穿透通讯不如三菱屏的穿透通讯好用,
w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