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4):
请问各位除了在电气方面做安全保护以外,有没有能够用在机械方面的保护呢

网友A:
引用楼主dwx123456于2016-08-24 10:07发表的 关于老式冲床(齿轮冲床,不带离合器)安全保护装置 :
请问各位除了在电气方面做安全保护以外,有没有能够用在机械方面的保护呢

电气保护,机械保护都要做的
机械保护应该说是最后一道保护了,如果没有,电气产品出问题了,怎么办呢,能做过最好了。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保护,机械保护都要做的
机械保护应该说是最后一道保护了,如果没有,电气产品出问题了,怎么办呢,能做过最好了。

就是机械的不知道怎样做,听说美的公司的有加装机械保护

网友B:
模具上加个大铁块做左右运动
得到电气指令就移开,电气故障就没有指令,铁块就顶住滑块
方法很笨但能救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