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的GX Works3一小问题

楼主(2016-08-24):
各位大神,我是三菱初哥,想问下,我在W10安装了GX Works3可新建F系列PLC时,确要提示我装GX Works2.如果这两个都 那这个三菱的软件太大了。问下各大神是不是这样的呀?

网友A:
只用过WORK2,其它没用过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B:
GX WORK3对应FX5U IQ-R系列

网友C:
2樓正解,非FX5U系列需要使用GX WORKS2

楼主:
如果要用GX Works3,那是不是,既装GX WORKS2又要装GX Works3两个????再问问各位大神,W10上可用GX Works2不?

网友D:
GX WORKS2现在好想还不支持win10,fx5u以下的用gx works2需要在win8系统以下的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X WORKS2现在好想还不支持win10,fx5u以下的用gx works2需要在win8系统以下的安装
GX WORKS2在WIN10系統下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3u及以下的用GXWORKS2,5U用GXWORK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