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4):
比如像线切割一样,输CAD 或CAXA图纸,自动按尺寸走。

网友A:
引用楼主皇天有解于2016-08-24 11:13发表的 三菱PLC能否输入CAD图纸 :
比如像线切割一样,输CAD 或CAXA图纸,自动按尺寸走。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意思是想用PLC做成线切割或激光切割的那种工艺吧

图纸输入没听说过,应该不可能的,我之前也是用PLC做了一个类似数控的机加工,效果不理想,后来还是用买数控控制器来做的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B:
三菱plc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台达20pm可以支持
走路径要好处理基本都是数控系统 +CAM软件   因为数控系统有G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台达20pm可以支持
走路径要好处理基本都是数控系统 +CAM软件   因为数控系统有G代码

20PM就是台达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D:
哪有那摩高的功能。工控机还要有专门的软件支持。
wsb

网友E:
不可以的。

网友F:
不考员,PLC是控制逻辑关系,你需要的加工精度。

网友G:
不可以哦哦

网友H:
应该不可以

网友I:
这个真的没有!

网友J:
只有通过人机来转
~

网友K:
第一次听说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