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4):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三菱Q06的PLC程序,直接打开时显示下面的画面,也没有任何错误提示,而且从编程软件中也找不到程序文件夹中的gpj文件。
请问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方法把程序给提取出来?

网友A:
GX WORK能打开GX DEVOLOPER的文件,反之不行.
试了GX WORK,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楼主fubin739于2016-08-24 11:49发表的 三菱GX-Developer程序无法打开 :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三菱Q06的PLC程序,直接打开时显示下面的画面,也没有任何错误提示,而且从编程软件中也找不到程序文件夹中的gpj文件。
请问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方法把程序给提取出来?
請上傳你的程序文件和打開現在程序文件夾截圖上傳

网友C:
GX WORK能打开GX DEVOLOPER的文件
试了GX WORK,还是不行

网友D:
用works2的打开其他格式文件打开
感谢回复。

已经选的是“其他格式文件打开”,可以看到GPJ文件,但打开报错:
1:文件损坏
2:文件夹有无法指定的字符

文件夹名字已经改成最简单的1234,并且放到C:\Download下,因为电脑只有C盘。

网友E:
把它拷贝到其他硬盘试试,用GX-DEVELOP或GX-WORK2打开其他格式的应该可以的!
感谢回复。

已经选的是“其他格式文件打开”,可以看到GPJ文件,但打开报错:
1:文件损坏
2:文件夹有无法指定的字符

文件夹名字已经改成最简单的1234,并且放到C:\Download下,因为电脑只有C盘。

网友F:
works2打开其他格式的文件,要找到gpj文件才能打开。
w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