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CCLINK和远程设备站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8-24):
三菱FX 系列CCLINK和远程设备站 机器人通讯,要在触摸屏上能够设定伺服电机位置 速度 加速度,以及读取伺服当前位置等等,数据交换区,RX/RY/RWX/RWY,够用吗,怎样设定?

网友A:
机器人可以作为远程设备站,fanuc机器人最多可以设为4个站,每个站2个字的Rx以及4个字的RWx

网友B:
通讯设置

网友C:
學習了~謝謝!!
工控無國界

网友D(2017-08-12):
学习,不错。
试了一下,输出从H161开始, 才会点亮远程IO. 不知道为何?
引用 网友B:
通讯设置

网友E(2021-11-03):
我做了个速度没设置,只是做IO点交互。速度直接程序写死了。
直接配置下,改下用户梯形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