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4):
请教专家们,从设备上拆下一个西门子S7-100,CPU224的PLC ,带有密码保护,通讯不上。

请问我怎么把它恢复出厂设置,我下载了一个wipeout.exe,打开后不知道怎操作的,还得请教各位大神指点,

具体步骤是怎样的?

网友A:
可以给它清除,有个清除的地方,它影响上载程序,可能不影响下载,下载个空程序好像也行。

网友B:
模式开关打到STOP,搜索所有比特率,如仍然不行,则可能是187.5K波特率,用原装电缆再试,然后清空PLC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C(2016-09-24):
带密码保护的话  清除同样需要密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密码保护的话  清除同样需要密码

清除提示要密码的话,你直接输入CLEARPLC就可以了。

网友E(2016-12-27):
用存储卡可以清除

网友F:
按照Wipeout的提示一步一步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