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用外接放大中继问题.

楼主(2016-08-24):
PLC输出控制中继用隔离IO放大板稳定反应快,还是用普通的小型继电器稳定反应快 .主要是些接触器与电磁阀用.如各位用IO板都用的是那种啊.那个牌子的.一共有60路输出的样子

网友A:
小型继电器品牌的也挺稳定的啊,
关键是看你电磁阀要控制什么东西,要什么精度

网友B:
一般用小型继电器,控制的点多了比如运动控制用IO板比较多

网友C:
楼主说的I/O板是指用晶体管输出的,当然I/O板也有继电器输出的,晶体管的负载不短路、过流寿命肯定比继电器长。理论上响应肯定比继电器快。

网友D:
晶体管输出加可控硅输出

楼主:
PLC是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E:
一直自己做板的。当然晶体管比继电器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