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7 200 西门子 中文版编程软件

楼主(2016-08-24):
哪位大哥有啊 麻烦给小弟发一份呗

网友A:
设置里面改中文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B:
自己设置重启就是了。

网友C:
安装后是英文的,需要修改成中文 ,安装后不要顺便卸载,容易导致无法再次安装,有疑问可以联系我

网友D:
网上很多
~

网友E:
菜单 Tools 点击 最后一个options... 常规 General language下面 的Chinese 点击右下方OK 再回车确认 再有一个保存提示点击是或否 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哈哈

网友G:
按六楼的做

网友H:
按上面说的做

网友I:
软件都是一样的
你会不会安装,设置的问题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