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我最近在公司找个一个Q03UDE CPU  和一个QD77MS02模块,想学习一下。
结果插在基板上,格式内存,分配地址,之后还是报警,2200
诊断结果
DIP开关的参数有效驱动器指定的驱动器中没有参数文件。
处理方法
修改并检查DIP开关的参数有效驱动器的设置
在DIP开关的参数有效驱动器指定的驱动器中设置参数文件。
DIP开关参数有效驱动器怎么设置?
在DIP开关指定的驱动器中设置参数文件,怎么设置?

如有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A:
好象我也遇到过。
我在IO分配设置了模块参数,也在智能模块参数设置了,反复再写入了二次,断电上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