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4DA的四个通道负载测试?

楼主(2016-08-25):
FX-4DA 各个通道输出的0-10V信号,最多可以同时驱动几台变频器(变频器0-10V控制信号)
本人正在测试FX-4DA的一个通道同时负载4台阳明的LCR-40(每台都设为0-10V控制信号)
目前还没发现有问题,谁有这样用过,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改用485-ADP-MB會更省費用

网友B:
改用485bd會更省費用
寻师傅多名

楼主:
用485BD板通讯,需要怎么写程序,有样列吗?

网友C:
做个MODBUS_485通讯就好了
我通讯的这个变频器,频率修改地址是0C1B
MODBUS 通讯.rar
下载积分:+3(run324)

网友D:
看看4楼的案例

网友E:
可以不要用plc呢?
有必要用plc的模块控制plc吗?
用块调节板 或是在变频器上调节

网友F:
没做过通讯,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