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原屏幕面板碎了,不能触摸,现需要更换一个新屏幕,但是下载不成功,希望各位大师能将其破解

网友A:
密码是默认密码
请问默认密码多少?谢谢

网友B:
引用楼主pangpang于2016-08-25 08:18发表的 求助,找各位大师帮忙反编译 :
原屏幕面板碎了,不能触摸,现需要更换一个新屏幕,但是下载不成功,希望各位大师能将其破解
应该能下载,但有时不编译过字体无法下载进去。

楼主:
默认密码是111111,我试了试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密码是111111,我试了试不行的

请问您是用的什么版本的EB8000。我一开始就用111111反编译,一直报密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