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用org定义原点   接个原点传感器在0.00上还是0.01上?相关设置下就能回原点了?  还有什么z相 dog怎么用? 还有一种定义原点用ini的定义法,是否能用在绝对定位里面?

网友A:
这个中不中。。
永无止境 !@#$%^&*

网友B:
你如果要使用Z相信号,那就0.00和0.01都使用,0.01接外部原点,0.00接Z相信号。如果你只使用一个硬原点,那把硬原点信号接到0.00上就好了。
你如果没有任何原点,又想使用绝对位置,可以用INI原点定义  例如 :INI  #0  #2  D0.

楼主:
以上2种都可以用org指令回原点? 用ini的话在脉冲输入里面要不要设置什么东西?

楼主:
还有个脉冲清除clr 什么情况下要用到这个?

楼主:
我用sped动 碰到到极限  后反转  在用org指令 找dog  找到后立即停下来   用ini定义原点这样可以吗?????这样z相脉冲不接入0.00只 接个0.01dog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sped动 碰到到极限  后反转  在用org指令 找dog  找到后立即停下来   用ini定义原点这样可以吗?????这样z相脉冲不接入0.00只 接个0.01dog信号。

你好像概念很混淆。INI定义原点的道理就如同其他PLC一样,把当前脉冲发送值清零,等同于它是原点。你如果只有一个原点信号,就接0.00就行了,不用接0.01!

楼主:
你说的意思我知道,   之前我看到别人发的一个伺服程序,他回原点0.00不接,接dog 信号 ,然后先sped跑,跑到极限反转,用org回原点 碰到dog然后就用ini停下来,然后用ini定义原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用,精度会不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