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想用电脑和PLC通讯,外加一个fx3u-232-bd模块,不知道电脑需要给PLC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可以接收

网友A:
USB轉RSR232的介面,PC本身要有MELSOFT通訊協定程式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小侯

网友B:
可以去找
MX COMPONENT

或是自己依照通訊手冊上去寫指令
手冊名稱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通信篇]

[attachment=151394]

网友C:
用Excel写的一个简单的通讯,我是用来将表中的数据下载到PLC(FX3U)中.
由于是一个简单的应用,仅供参考.
附件: FX3U_PLC通讯助手.zip (84 K) 下载次数:65
  • 下载积分:+2(buhuichongfu) 感谢分享!

网友D:
    自由协议最简单!

    QQ:346994482

网友E:
    通讯没用过,

网友F(2021-06-11):
    自由协议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