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 15号功能码

楼主(2016-08-25):
modbus rtu 15号功能码
01 0F 00 00 00 10 02 01 00 E3 B0
字节0为从设备ID、字节1为功能码(十六进制)、字节2-3为Modbus寄存器开始地址、字节4-5为Modbus寄存器格式、字节6为发送字节个数、字节7-8为发送数据(2个字节即16个位)、字节9-10为CRC校验
字节4-5位modbus寄存器格式 这里的寄存器格式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网友A:
根据0F确定的

网友B:
字节4-5为Modbus寄存器 个数 个数 个数。。。。。

网友B:
站号+ 命令码+ 首个线圈的通讯地址+ 写入的线圈个数+写入的字节数+ 写入数值+ CRC校验和

网友C:
楼主通过计算机发送01 0F 00 00 00 08 01 FF BE D5,modbus功能码15的请求格式是:从站地址(01) 功能码(0F) 线圈起始地址(00 00)写出数据长度(00 08) 写出数据值 (01 FF) CRC校验值(BE D5)。所以说楼主写出的数据地址为00001~00008。00001~00008对应的数据值分别是1,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