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不能用GX works2读取程序

楼主(2016-08-25):
FX-2N不能用GX works2读取程序,加装422BD卡也无法通信,但可以与触摸屏通信,编程电缆没有问题,在其他PLC上通信卡和编程电缆都正常,请教该问题怎么解决了

网友A:
别是com口 选错了

网友B:
电脑端口有设置好,波特频有没有设好

网友C: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与数据线驱动

网友D:
可以的,这几天我还刚试过,第一次用GX-WORKS2

网友D:
就是用普通的USB转RS232编程线是连的,就设下COM端口就行了

网友E:
应该没有设置好吧!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F:
可以的,本来就是编程软件,怎么能不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