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FX-2N 不能用  GX works2   读取程序,   加装422  -BD卡也无法通信,但可以与触摸屏通信,编程电缆没有问题,在其他PLC上通信卡和编程电缆都正常,请教该问题怎么解决了

网友A:
可以的呀

网友B:
我的也是可以的呀,波特率设为9600与19200都可以读的.

网友C:
PLC右问题?

网友D:
可以的啊,是不是哪搞错啦

网友E:
难不成PLC有问题

网友F:
软件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G:
是不是 G X  works2  里面的COM口和传输速度那里设置不对啊,可以在连接目标那里进行设置和通信测试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H:
可能是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