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min转换为mm,脉冲输入定位模块,其中E9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25):
屏输入速度m/min 转换为mm 怎么出来E9 后面的E8000 怎么出来的?
子非鱼

网友A:
数的表示方法,K十进制整数,H16进制整数,E表示浮点数,

网友B:
E为常数,实数(浮点数)

楼主:
一时间没有意识到,以前用单片机时候搞过这东西,模拟量转换如0-10Vror4-20mA,系数以及常数的问题。谢谢楼上各位~
子非鱼

网友C:
谢谢楼上的文章,我又曾长了知识。

网友D:
1、2楼正解

网友E:
E9应该点击减速比,E8000看是不是每mm所需要的脉冲数。 要看你前面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