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 磁导航差速纠偏用PLC怎么计算速度

楼主(2016-08-25):
工厂想做AGV自动导行车,地上贴磁铁,用8位磁传感器检测磁条(8个NPN开关,10mm一个,磁条宽度30mm,车在中间3 、4、 5、 6开关接通,车偏了相应的开关点接通)
用PLC控制直流电机两轮差速来纠偏,想用PID,但磁导航是开关量。如果通过检测开关来调整输出速度,怕不稳定,写的不好怕车走S形。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编程想法,谢谢

网友A:
别人都是用的这种磁感应条做的,主要还是要靠实验,找到一个合适的算法,同时配上合适的运动曲线,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B:
个人觉得只要转弯半径一样,算法就会很简单的

网友C(2016-12-27):
楼主测试出来了吗?能请教一下经验吗?

网友D(2017-04-12):
磁条太麻烦了~~~~~~

网友E:
AGV用磁條太煩了還要顧慮地板平滑
及時那做得好轉彎還要有差速器
現在都用自動對光鎖定位置類似衛星導航
才能走得平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2017-05-24):
很有兴趣,顶起楼主!

网友G:
能多说一点吗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有意思,接着介绍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