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我在触摸屏上制作一个32位浮点数输入框,(输入一个数值,比如:-12.34,或者的23.58,既数值中包涵有符号),请教如何将这个数字为:-1234或者是2358??。谢谢!!

网友A:
如a=-12.34,则b=!Val(!Format(data1*100,"0000") ),b=1234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a=-12.34,则b=!Val(!Format(data1*100,"0000") ),b=1234

    输入一个数值,比如:-12.34,或者的23.58,既数值中包涵有符号,请教如何将这个数字为:-1234或者是2358??,主贴请教有误少写个符号!!我这个是需要带符号转换!!谢谢!!

网友B:
    通道处理设置——工程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处理设置——工程量转换

    这个设置我转换过,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也许是我设置的方法不对,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你是要把-12.34转换成1234是写入PLC的话,直接在通道转换里设置线性转换,如只想把a(-12.34)变量的值转换为b(1234),可在循环策略中写线性转换脚本

网友C:
    用工程转换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你把最小值设成负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工程转换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你把最小值设成负的就好了

    试验过了!数据完全不对!!谢谢指点!!

楼主:
    [attachment=151500] 经过这样的设置,可以正常输入正数字和负数字但是无法输入小数点后面部分,这个整数部分是我想要的结果。 [attachment=151501] 经过这样的设置,可以正常输入正数字和负数字及小数部分。但是如何处理出比如:输入一个数值,比如:-12.34,或者的23.58,既数值中包涵有符号,请教如何将这个数字为:-1234或者是2358??,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