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三菱FX1NPLC无程序ERROR灯一直闪

楼主(2016-08-25):
急呀,执行PLC存储存清除后(PLC运行开关不关也能执行)ERROR灯不闪了,将PLC运行开关拨上后就继续闪了。考一个LD X0 out y0 END进去监控程序,看不到状态。PLC诊断无错误。求助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急急急!!在线等,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能帮助

网友A:
把输出24V的线拆开,通电在试下,输出电源短路的情况下,是会报警的

网友B:
有可能是24v短路,有可能程序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C:
清除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D:
在线看看是什么故障就知道了。。。估计24V短路~

网友E:
估计电源板坏了。

网友F:
格式化内存看看,
再写入程序看报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