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加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8-25):
[attachment=151402] 如上图,接触器上面的三相电压和下面的三相电压不一样。有一个电阻没有电流,不加热。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测量了加热棒的电阻,电阻是正常的

楼主:
图片在2楼

网友A:
左边触点接触器有问题

楼主:
接触器触点我量了,CJX2的,按下去的时候触头上下是通的

网友B:
理论上星型连接当三相负载相等时,中心点电压等于0,即三相负载得到220V电压。
这个现象很显然是(接触器5、6)端子连接的那组负载,且在星型连接部位处有开路的可能。
更正:
没有仔细看图。
应该是1/2接触器冷端至加热器的中心端存在有开路,接触器触点、连接导线,加热器本体。

网友C:
个人认为1.2下端的负载有问题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D:
分别测量接触器下端与接触器上端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E:
同意七楼的说法, 有电压不代表有电流

网友F:
检查一下,应该是接触器最左边的触头1,2不通,最左边的电阻没电流不发热。

网友G:
接触器触点故障,你用手按触点量是导通的是因为没有带负载量

网友H:
很明显第一相接触器没有闭合导致缺相,因为连接负载星型回路有阻抗,故测出有220V

网友I:
左边第一根加热管可能挂了,换根试试

网友J:
接触器触点有问题。
交换接触交换就可以了

网友K: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用万能表测接触器左侧上下两端触点的电压不就清楚了吗!
有电压就说明触点开路或者导线虚接。

网友L:
接法错误,三相不平衡了。所以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M:
把第4路加热棒去掉,再看

网友N:
因为接触器1,2的断开了,电阻星接的中性点和接触器2点电压是一样的,所以4点和6点的电压是380V,2点和4点是220V,2点和6点是220V,2点下面的电阻没电流,不发热,你测一下2点和中性点的电压应该是零

楼主:
原因找到了,还是接触器的问题,12两组触头,原来我量的时候是把动触头用螺丝按下去量的,量是通的,但是接触器通电吸和的时候,1,2不通。

网友O:
如果线路可靠,图中应都是380 ,所以也就是说A相测量点没有与电源可靠连接,如果入楼主说接触器是好的,那么就是线的接头那个位置出了问题,虚接

网友P:
这种鸟问题,自己不去查还来问,是乱费论坛资源

网友Q:
楼主画图玩的挺好,就是基础知识薄弱些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楼主画图玩的挺好,就是基础知识薄弱些
CAD多用就熟了。

网友S:
老兔子工夫深。
右边两相间电压380V,证明这两相正常。左边一相与右边两相中的任意一相间电压为220V,异常,则判断为左边相问题,根据描述,上端头电压正常,则问题点在接触器触头及以下部分。

网友T:
接触器上面的三相电压和下面的三相电压不一样,,,,很明显,接触器有问题了。
永无止境 !@#$%^&*

网友U:
如接触器下桩头是220的话,果断把接触器换了

网友V:
假如K正常,它上口和下口的电压不应该受负载的影响而不同,修电加热用钳型表比较方便点,根据你的图测量电压,电阻,电流,故障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