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定位控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8-25):
现用三菱FX3U 控制步进电机做定位控制,五相步进电机,用相对定位指令控制,每次走25mm,先DDRVI K832 K300 Y0 Y4 步进驱动器四细分,当变成20细分 DDRVI K4160 K2800 Y0 Y4,由4细分变为最大20细分时,相应的频率变大,振动反而变大,细分只是解决振动的话,设置到最大,不该振动最小吗?现在解决办法 1.是将频率调小点会解决振动问题吗?2. 调节加减速时间会好点吗?

网友A:
细分解决的是输出平滑
解决振动需要你脉冲频率不在低频共振区不在高频共振区
K300变更一下试试 加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