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我有个机器,触摸屏和PLC都是维控的,经常触摸屏是的按钮,那种启动按钮在屏幕里的,手指按启动,马上又恢复成停止,启动按不起来,拔掉PLC的通讯线就按的起来,有时候PLC电源多开几次,或者运行停止的拨动开关拔几次后正常,这到底是plc的问题还是触摸屏的问题,目前没有多余的PLC可以换。谢谢高手

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查出了,维控的质量不咋的,是X0输入端故障,程序是一开机先M8002把PLC所有状态复位,而X0作为急停按钮和M8002并联,同样复位所有的元件。可能是X0的输入端子的光藕有时通有时不通。而X0的指示灯是亮的,就是里面不通。我把程序里的X0改成X6(X6刚好有空),然后把接在X0的那根线接到X6。OKOKOK啦

网友A:
建议先换掉通讯线试试!!象这样的问题确实难断定就是那个问题!只能用从最方便最简单成本最低的开始做起!个人意见!请勿砸砖!!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假如触摸屏控制没有其它故障只有按钮问题,可以把按钮外置,就是用常规的启、停按钮做在柜体面板上面
独自漂泊

网友C:
排除法吧,一部分一部分检查吧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楼主:
这个按钮是控制plc里的M继电器,不是输入X000的那些端子,所以无法用物理按钮代替。会不会M8002的问题,这个是开机把所有的M,Y给解除掉,如果M8002一直通,那就M类继电器按不起来

网友D:
应该是PLC程序里的软元件冲突,或者双线圈错误~

网友E:
你用在线监控看看一上,估计触摸屏的问题大一些,前几天论坛有一个人发的问题也是自动会复位,后来发现是触摸屏按抢房女那里有个小的损伤造成。

网友F:
看-一下梯形图就好了,屏应该没问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PLC程序里的软元件冲突,或者双线圈错误~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H:
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格式要一致,特别是速率

楼主:
我觉得是通讯问题,这机器已经快工作2年了,不应该是程序上的问题,我准备改下,把M改成X接物理按钮试试

网友I:
应该是逻辑控制上的问题

网友J: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把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看一下.

网友K:
电磁干扰

网友L:
也有可能是外部传感器的问题,如果机器外部有传感器控制程序的某一部分也会无法启动的

楼主:
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查出了,维控的质量不咋的,是X0输入端故障,程序是一开机先M8002把PLC所有状态复位,而X0作为急停按钮和M8002并联,同样复位所有的元件。可能是X0的输入端子的光藕有时通有时不通。我把程序里的X0改成X6(X6刚好有空),然后把接在X0的那根线接到X6。OKOKOK啦

网友M: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建议常用的按纽不要放在屏里。

网友N:
最大的可能是电源干扰触屏引起的,看看有没有接地线。周围有没有变频器之类的强干扰设备

网友O:
看样子我们公司的设备 用不到多久也要出问题 也是用的维控的 哎.................

网友P:
个人感觉干扰的可能性大一些,比如地线没接好,通讯线离强电布线太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