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楼主之前做过一套绕线装置,但总觉得差强人意。如果大家觉得内容过多,可以忽略,因为以下内容有点绕人!
抱着学习的态度,把相关内容附上,求论坛前辈指点。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一同学习。

如图片:
参数,每个线圈有3层。每层有20匝,主轴5000脉冲转一圈。即主轴一层要转5000*20 =100000个脉冲。
      排线宽度20MM。排线每走1mm,需要1000个脉冲。线径为1MM,第一个线圈起绕点为10MM,终绕点30MM。即起绕点脉冲当前值为10000,终绕点脉冲当前值为30000.,第二个线圈、第三个线圈同理。

目前楼主的方法是:使用的绝对定位。
                   从起绕点开始:首先把主轴当前值清零,驱动两条定位指令。主轴目标值为100000个脉冲,排线轴目标为30000.个脉冲。层数+1
                   到达终绕点后,首先把主轴当前值清零,驱动两条定位指令。主轴目标值为100000个脉冲,排线轴目标为10000个脉冲.层数+1
                                  又到了起绕点,首先把主轴当前值清零,驱动两条定位指令。主轴目标值为100000个脉冲,排线轴目标为30000个脉冲.层数+1

                                     此时3层到达,第一下线圈结束。排线到达第二个起绕点位置,原理同上。

       但因为定位指令有加减速时间,所以绕每一层的线圈时,都是从低速-高速-低速。现在楼主想要的要求是提高工作效率,绕线时每层绕完不减速停止,即主轴一次性发送100000*3=300000个脉冲,排线一层绕完时迅速反向。

                   楼主想到的方法1,两条定位指令不使用加减速时间,但因为一下子从0到最大频率,无法启动。而且主轴和排线轴都加减速时间是有比例关系的。主轴速度和排线速度也是有比例关系,如果计算得不对,排线可能堆积在一起,或者排线过松。所以不用加减速肯定不行的。
                   楼主想到的方法2,把伺服或步行的方向信号点单独用PLC其它的输出点接,定位指令用相对指令一下发送60000个脉冲,然后在20000个40000个脉冲做高速比较,在程序里控制它的ON和OFF。这样做是满足实际功能了。但PLC内部的位置,与外部的硬件位置就对应不上了,此时排线到第二个线圈起绕时,就对应不上了。

以上!

网友A:
可以试试电子凸轮来实现

网友B:
排线跟绕线需要做插补吧。

网友C:
没做过类似案例,但我觉得本质上就是两个轴做直线插补而已

网友D:
你的方法1,你自己写插补。
你的方法2,自己算位置脉冲数量,然后修改PLC的已发生脉冲数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电子凸轮来实现

电子凸轮听说是可以,但还没有时间研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法1,你自己写插补。
你的方法2,自己算位置脉冲数量,然后修改PLC的已发生脉冲数目。

现在我的程序做好了,是自己做的插补,主轴和排线的速度比和加减速比都已求出。 每一层都是低速-高速-低还绕制的。
以后我还想想,如何让排线切向时不减速!
yanzhi2008

网友E:
不只是多少脉冲,还有两个轴发脉冲速度问题协调才能保证同时启停,排线才能不重叠,一般绕线都是先慢绕近一圈,第二圈才开始排线。

网友F:
你这个最好选择支持连续定位功能的PLC或定位模块,速度直接切换,不需要减速再加速。

网友G:
有时间在看看你的

网友H:
一般都是用运动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