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16-08-26):
各位大师们,这是什么情况,有知道的请赐教,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A:
提示信息是操作系统不支持。
谢谢,那是我要换系统啦,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那是我要换系统啦,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是我要换系统啦,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解决?
TIA的版本支持。但体积很大,对硬件要求很高。